HP 6515B不加电求助

楼主(2009-06-22):
一HP 6515B 按开机键无反应,开机键电压只有1.7V,其开机脚联在TPS51120上,21脚VREG5 待机有5V电压,但是19脚VREG3没有3.3V电压,此脚就是联在开机键上,为其提供3。3V开机电压,现在只有1。7V,详见附图

网友:
我觉得应查,有无输出3V  5V

19脚外接的电容等外围电路

芯片的开启信号及PG信号

网友:
这款机器待机时没有3V和5V的

网友:
开机电压太低了,

网友:
没有图纸!!!不会是外围供给的电压吧!!!

网友:
查外围,没有问题,换芯片可解决啊,

网友:
12脚29脚控制信号3v,19脚3v基准电压,21脚5v基准电压,触发后11脚30脚有powergood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