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DT9205在二极管档测220V的交流电烧了

楼主(2009-06-22):
我的DT9205在二极管档测220V的交流电烧了,谁手头有这种表给咱看看,这两个电阻的阻值,烧的看不清了。在指示灯下面有个竖着放的R26,和他紧挨着的也是竖放的电阻,阻值是多大的,谢谢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DT9205是7106AD组成

网友:
谢谢,和这个图不一样,我随便找一个224和103,换上了,还烧两个二极管,一同换上,可以用了,读数还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