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原创】关于【Yonah核心】赛扬M和阉割版酷睿双核的硬改超频

楼主(2009-06-22):
早年就看到了关于【Yonah核心】赛扬M和阉割版酷睿双核(如T2050等533前端总线的阉割U)的硬改超频文章,但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配图错误和关于针脚定义的混淆。今天浏览下Intel相关的白皮书,实战一把,硬改cpu超频至667FSB。

这次的主角是赛扬M-410,1.46G,1M-L2,533-FSB,外频133。要实现FSB超至667,只要将外频调至166即可,但笔记本不同于台式机,基本上没有相应的设置选项,有些主板可以用SETFSB等软件实施,但前提要知道主板采用的时钟芯片。硬改的话运行比较稳定,不受系统限制,不占用系统资源,一劳永逸。

Yonah核心的笔记本cpu定义了三个针脚来实现外频的设置:

这几个针脚在U上的位置是:

就是对应着B22,B23,和C21。

要改到166外频,只需将BSEL[1]由低电平拉至高电平。改的方法是,将BSEL[1]对应的B23针脚断掉,并将针脚的焊点用薄胶布屏蔽掉,再将cpu插座的B22和B23用细的导线连接,这要就能保证B23是高电平。

这次实验用到的小白:

超频后的效果CPU-Z:

超频完毕。自己玩玩,不建议模仿。

网友:
牛X  就是有点危险。一般人玩不起·

网友:
楼主是能人啊 还真敢啊

网友:
这样改会不会不稳定,温度会不会升高。

网友:
高手!佩服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笔记本cpu超频能力普遍很好,只要解决好散热就没问题。温度升高不明显,现在夏天基本在57度左右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能人呀@@@、、

网友:
楼主真是能人啊.....

网友:
楼主这个是真实的吗?我拿我的机器试试...

网友:
精神可嘉,但不适用。工程样机可以这样做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绝对真实!有图有真相!T2050理论上是可以的。至于能改不能改还看xd的动手能力。够用就好,不建议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我的是明基R55EG,945PM的板子。

网友:
只能拿自己的机器玩玩,客户是不会同意的

网友:
可以跳时钟边上的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