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字万用表怎样判断开关三级管的好坏

楼主(2009-06-22):
请问大家怎样用数字万用表怎样判断电源开关三级管,整流桥,二级管的好坏,谢谢,

网友:
三极管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88181-1-1.html
二极管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viewt ... =%B6%FE%BC%AB%B9%DC
四个二极管组成一个整流桥,知道二极管怎么测,就会测整流桥的好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