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主板无CPU核心电压无时钟无复位

楼主(2009-06-22):
845杂牌主板, 短接开关, 无时钟和复位,DDR2.45V  测量CPU核心无供点, 对地阻值60  。

使用RT9602 和 9248A 搭配产生核心电压。

   根据维修原则, 供电不正常, 先修供电

   测量发现两组均无上管G极电压, 下管G极11.2V电压, 怀疑RT9602不良, 无配件,

   先拆上管测量,MOS管正常, 后去买了RT9602,换了后情况还是一样, 测量RT9602

   14脚有4.95V电压, 测量1,2脚 PWM无电压.

  怀疑RT9248A  测量28脚有 5V 电压 , 1~6脚VID组合在假负载上有1.5V电压 11脚DVD有1.5V

  PG10脚有3.3V   无RT9248A换, 换了个8脚FB相连的一个电容(有点发灰),

上电情况还是一样 , 假负载上VID 电压变成了1.33V 。

   目前暂时没有RT9248A换(买RT9602时没舍得多买个RT9248A), 有几个疑问恳请大家帮忙解答。

    1: 主板正常时,上加负载,测量478假负载VID应该是无电压的吧, 如果有VID电压核心电压应该就无法输出, 如果有电压, 应该排查什么???

   2: RT9248A的工做条件是什么 ??  (是 正确的VID电压, 28脚电压正常??)

   3: RT9248A的PG 信号是直接给南桥的吗 ??  还是给时钟的VTT—PG脚

网友:
麻烦大家给 点思路 好吗 ??

网友:
假负载应该把VID线连到地的吧,VID线不连到地的话就没有高低电平的变化,全部VID线都为高电平不就相当与没有上假负载嘛,那怎么会有CPU核心供电呢。是不是你的假负载没制作好。

网友:
先把全板各关键点电压量一下~~~

别的电压要先正常起来~~~

网友:
我 以为电源IC坏 假负载的VID有电压是正常的, 当时也觉得奇怪, 经你提醒,

才发现假负载上VID有2个 针脚没了, 换了个好假负载VID就无电压了, 但是除此之外

  情况还是一样 ,非常感谢你 。

网友:
测量 内存 北桥 和时钟电压都 有 ,  怀疑复位不正常造成无时钟信号,  发现复位跟7407有关,

查张先生的资料说是跟随器, 高进高出, 查7407PDF, 量电压,怀疑7407坏, 拆7407,

短接开关, 诊断卡上CLK灯亮, 无7407换, 准备按图纸把7407的4对脚短接, 应该就不用7407了

,上焊锡不小心把1脚焊盘刮掉了, 1脚也没查到通往何处, 郁闷。

网友:
这个主板对我来说, 没什么救了,  我只想解答我心中的疑问, 有知道的再帮忙解答下

网友:
此问题我已经自己找到答案了,  无复位和时钟是IO坏, 换了个IO 就好 ,

  无CPU核心电压是电源IC旁边的一个三极管管对地短路, 作用不太清楚, 换了就有电压了,

  上CPU正常跑 C1  FF  循环, 多开机几次, 上管烧, 用06N03换, 开机就烧,   换两个06N03上管,

  开机保护, 又烧掉一个上管,  查资料,  说最好是全部都换, 连PWM IC 也换,  汗,  我哪又勒多管子

  以后再说,  拆掉了一组管子,  现在又跑E0    不知道是功率不够还是还有其他毛病, 慢慢修呗

网友(2010-03-01):
换2R2电阻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