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能修蓝宝3850agp?

楼主(2009-06-22):
我的蓝宝3850agp512mb显卡,某天开机后不到5分钟突然黑屏,然后无法启动,有时主板报警一长六短(amibios),风扇转,但是用手摸板子基本没有温度。找人看了看说是显卡供电的pwm芯片坏掉了,找不到配件。
那位大侠能修好这块卡?不胜感激!

网友:
带桥接芯片的吧?PWM芯片坏掉了?
不会测拿来到专业修卡的地方测试一下。

网友:
发到“新城达”版主那边  技术过硬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这个卡带桥接芯片。原来发热量很大的,现在插上是凉的,没有温度。黑屏。就是这种:

您能修吗?要不我先给您发过去看看?

网友:
核心不出问题  你就直接发到他那边去修吧
没修之前   就是有10层把握  也没有人说100%可以修复的
维修就这样  修修看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这个卡带桥接芯片。原来发热量很大的,现在插上是凉的,没有温度。黑屏。就是这种:

http://www.beareyes.com.cn/2/lib/200803/27/477/02.jp ...
引用 网友B:

如果会测就测一下周边电路。
二是桥接损坏,不过桥接现在很难找得到

网友:
先查电路,电路没问题,就是芯片坏了。只有换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我对维修一窍不通。现在的问题是我找了几家维修铺,都说方案特殊,找不到配件!怎么跟斑竹联系?谢谢大家!

网友:
那几家维修铺都说桥接没问题,是两个PWM芯片坏了。

网友:
那几家维修铺都说桥接没问题,是两个PWM芯片坏了。
引用 网友B:

提供一下PWM型号?我可以在线帮你。。

PS:5片以下的我不接。。 不好意思。接了也没提成。。我也是打工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