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键盘问题

楼主(2009-06-22):
手上有一台HP pavilion zt3000 的
笔记本
..键盘F J 1 2 3这几个键不行..其它的都可以..换了一个键盘还是一样这几个键也不行..把排容拆掉还是不行....这是什么问题呀??
笔记本

网友:
键盘是IO控制的,IO是南桥控制的,返回维修。被焊IO,重做南桥试试

网友:
来自: 广东广州
主板有没有进水断线。

网友:
看看数据线是不是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