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电源N220P——00没输出电压

楼主(2009-06-22):
有一个DELL电源雷击了 测量有辅助电压5V 没有主电压拆开一看都是一写不常见的集成块  DWA103N          还有DAP07 八脚的 网上没有这些资料 顺电路也查不出问题 请教高手门谁知道着两个块的资料啊  和维修方法啊

网友:
DWA103N如果是8脚的,可以用3510、5510、7510代换。具体针脚跑下电路就知道了,不难的。

网友(2009-12-06):
经查证:液晶常坏电源管理芯片 DAP6A DAP08 DAP7A DAP07  DAP8A \DAP7A\LD7575\203D6可以直接代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