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柏V2000不通电

楼主(2009-06-22):
V2000这个板,开机的时候电源灯闪一下就灭了,然后网卡接口的两个小灯都亮,查不出什么坏了。请高手帮忙

网友:
刷过bios了吗

网友:
从供电开始检查啊

网友:
电流有什么变化没有。

网友:
断电测各部分的对地阻值.如无异常上电测分组电压

网友:
楼主应该按照维修思路一步一步来。不带这样修机的。

网友:
这款机器啊,先加焊下显卡再来修吧。

网友:
上电不全,缺电压!

网友:
查一下电路吧!!!

网友:
电流多少,

网友:
如果是网卡灯,有的话,你查一下网那边有没有问题

网友(2009-07-22):
这个要分析 上电不全 或 有重载

网友:
大多是win的自保护,

网友:
怀疑是显卡的问题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