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8I848P-G显卡不过

楼主(2009-06-22):
GA-8I848P-G跑25,换了几个显卡都不行,BIOS也刷了,问题一样,南桥有点烫,南桥温度高了就自动掉电,大概2分钟左右吧,网卡拆了,南桥还是烫,问题还是解决不了,怎么搞?

网友:
怎么没人回贴?那板我们老师说是南桥挂了,我懒得修了。

网友:
北桥可能空焊··  你看看内存 和AGP  桥的 1.5V正常不~·

1.5不正常南桥也很烫

网友:
应该是AGP供电管的问题,这在论坛里有很多帖子了,换掉那个MOS管就好了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AGP1.5V供电短路

网友:
把AGP供电的MOS管换了试一下

网友:
供电正常,我测过。那主板客户已经拿走了,没修了。

网友:
1.5V短路
3.3v短路
故障南桥直接击、穿

网友:
跑25 把LAN拆了 还这样 不是BIOS的问题的话应该是南桥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