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液晶故障一例

楼主(2009-06-22):
供电板不接负载有正常的12伏,接负载就只有9伏,不知什么原因,请高手指教

网友:
如果输出电路没有问题,电容也没鼓包,那就重点检查,PWM推动电路和尖峰吸收电路,我今天也修了一台这样的的液晶,联想L15,不接驱动板,高压板12V正常,接了后电源指示灯闪烁,电压降到6V,一会又回到12反复如此,后来是PWM附近一个电容容量下降所至!,换了OK了

网友:
查大电容有300V电压没 如果没300V就换大电容 把里面的电解电容全换了   不行换输出整流管

网友:
写明你液晶显示器的具体型号.

网友(2009-11-08):
请LZ把故障说清楚点,,, 像你说的应该是负载短路了。。。

网友:
好说10列就8列是次级12V过整流二极管附近的电解电容漏电了 一般是16V1500UF 和25V470UF的吧 换了就OK看不出坏的也不鼓包

网友:
我修了一块电源高压一体版板,开始是一个电容鼓包,换了后没有全部加上负载试机,结果就出了给楼主一样的故障。就这个故障折腾了我好几天,把所有有关元件换过来也不行。最后没办法就只管把它上机,出乎意料在机器上完全正常。通过分析和试验弄清楚了问题的原因,就是因为5伏的电源没有加负载:稳压取样是取了5伏和12伏两个电压,在下边试板子时候只给12伏电源加了负载,5伏的没有加负载,5伏的取样电压不会下降,它主导了稳压,12伏的取样电压下降了但不能稳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