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摔好一块板子

楼主(2009-06-22):
今天运气很好,摔好了一块康柏的板子
什么型号我忘了
开始问题是插电就短路,这种问题修得多了,要么是场管,要么是电容
很好,拆机,检查隔离电路,量电源入口处对地阻值,很低,直接拆掉附近的两个滤波电容
再量,OK ,不短路了,心想搞定,半分钟
于是上电跑码,这时一个问题又出现了,可以上电,但是一秒钟不到就掉电
没办法,在检查,看是不是还有问题,简单观察了一下,没看到明显的问题,怀疑是核供电芯片,加焊一下,还是老样子,以为芯片坏了,找了一个好的1987装上,还是一样没辙
旁边的老板,扫了主板一眼,告诉我,好像是一个芯片烧了,我看了一下,对,烧黑了一点,连忙找上一个好的装上,还是一样,这下终于没辙了,开始检查线路,
观察到一个现象,就是掉电后再触发,检查开关键电压,为0.6很低,于是就检查是什么原因,
检查插电以后,和掉电以后电压有什么不同,其中有段时间把主板放在大腿上量电压
不小心,主板从我的大腿上,滑落到地上,捡起来,继续检查
查来查去查不到一点线索,
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这时观察到MINIPCI插槽处,有一个像台式机上1117的(应该是场管吧)摔掉了一个封装的一小块塑料,心想是不是这个坏了,反正没思路,换上一个试试看,拆下来量了一下他的极性,感觉是个场管,于是在别的机器上,找到极性差不多的,装上,谢天谢地,终于不掉电了,插上CPU,内存,跑码卡跑的飞快
总结想一想,可能是shuai我运气也太好了,摔了一下主板,竟帮了我一大忙

网友:
呵,   碰上了

网友:
呵呵,利害,人走运什么都是好的。

网友:
高手中的高手,真幸运

网友:
呵呵,利害,人走运什么都是好的。
.

网友:
1117是场管吗?呵呵,三端稳压器ING(3.3  2.5   1.8)!我在笔记本上见得不多,可能是修得少的原因!嘿嘿!

网友:
真是走狗屎运了。我是从来没碰到过。

网友:
呵呵,这要都能修好!佩服

网友:
不切实际!呵`````

网友:
真是走狗屎运了

网友:
1117不是场管.是三端稳压器.在笔记本主板不常见.

网友:
要是每次都有这么好的运气,那就太爽了,嘿嘿

网友:
LZ  再接再厉哟

网友:
再接再厉哟

网友:
我今天也摔好一个板子,只不过没有发现坏的无件,不知道怎么样好了,怎么摔都不坏了,晕死

网友:
你老板蛮有慧根的,扫一眼就看出来了

网友:
楼主以后小心点才是,这个东西最好不好乱换

网友:
这样也能整好。牛啊

网友:
估计是稳压管已经烧裂了,被楼主一摔就摔掉了。运气不错。兄弟们以后还别这样学哦!

网友:
我是说类似于1117封装形式的芯片,我想那个东西应该是一个像你所说的三端稳压管,我拆下来量过,好像应该正常的话,只有一次有阻值,但是它是有两只脚正量有500多的阻值,反量有一千多欧的阻值,我感觉有问题,从别的主板上拆下只有一次有阻值的类似封装的芯片,装上去就不掉电呢,当时也没去看那个芯片的技术参数,不是在哪找 其实当时也有赌博的性质  没想到运气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