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GL不开机

楼主(2009-06-22):
本人今天接到一块845GL不开机。接上电南桥不发热。开机5V正常。南桥晶振有起振。本主板用的是IT8702F-A的芯片。触发不开机。短接绿线能开机南桥有一点热。测CPU供电正常但CPU复位只有0.47V。请大家指点一下思路。

网友:
这个贴子应该发到主板故障讨论版块。。

PS:先查开机电路
CMOS跳线是否正常,从开关开始跑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