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电容后。主板跑码(----)

楼主(2009-06-22):
各位师傅们,求助一下,一块845PE 的主板,有个电容掉下来了,但还能用,找了一个一样的电容换上后不开机了,检测卡跑码是----。什么数也没有,是什么原因呢?焦急万分中,求分析解决。

网友:
是什么牌子的主板啊?华擎的主板电容正负极是反的。

网友:
看砉 板上别的电容是怎么上的,,有的板子,华硕什么的,,电容是反着上的!!!

网友:
回楼上:不知道什么牌子的主板,点燃应该是没有反吧,主板上有印图,负极一面都是斜杠那种,我观察了一下主板上的其他电容也是这种安装方法,不知道为什么跑码是----。开机风扇转,没有自检声音,插上电源主板上的点议案指示灯亮,开机检测卡的+12,-12,+3。3,RESET灯都亮,

网友:
可能是那个MOS管软击穿。

网友:
楼上的,能大致分析一下是那一块的MOS管吗?现在头大了,不知道往哪下手了。

网友:
测一下CPU旁边MOS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。。。

网友:
把边上差不多的电容全部换掉看看.

网友:
各位,现在的现象就是跟没装cpu完全一样的现象,有没有类似经验的啊

网友:
场效应管不知道可不可以在线测啊,谢谢啦……

网友:
我也是一片845G的主板 有个16V 3300的是电容爆了,换了个后 跟LZ说的一样情况。还没搞好呢。

网友:
请你们不要用美女作头像了,我看的都不想修板了,,,,连各点的电压都没测出来,叫我们怎么帮你分析,还有你有没有电路基础呀?

网友:
……不好意思啊,基础很差,刚开始起步学习啊,请各位师傅多帮帮忙啦

就是换电容的时候烙铁没有断电,应该是击穿什么东西了,我换那个电容是个25V10UF的,在cpu附近,一个写着“ICS”的芯片旁边,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,原先是没有这个电容也可以正常使用。现在是有没有都开不开了。

希望师傅们指点一下,我应该从何查起啊,越通俗越好哦,俺还不专业……

网友:
另外补充一点,这个板子是只有20针插槽,没有4针插槽的。

我应该怎么做啊????

网友:
那你把换下的电容拆下来试试,有时候主板上设计的有那个电容,但在实际应用中厂家并没有装这个电容,,,,你现在换个电容上去,说不定还是画蛇添足呢

网友:
复位灯亮首先看看CPU电压有没有

网友:
继续钻研,继续求教……
谢谢各位师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