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影霸

楼主(2009-06-22):
小影霸8600点不亮一般是什么原因?

新诚达 -6 标题不清/内容不符

网友:
查看一下三基色,Ic2数据线,行场阻值,是多少看看,问题好详细好吗?

网友:
对于不亮的卡,查下显存/GPU的供电是否?显存IC有没有短路。打下金手指和16对电容是不是GPU脱焊。显卡的BIOS。TTL电路是否有问?

网友:
如果开机后是不复位重启的话重作BGA一般就可以了

网友:
是黑屏还是点不亮呢?点不亮的话量一下电压,电压正常加焊GP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