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判断桥坏了?

楼主(2009-06-22):
今天修了块NF520的主板。按POWER键后,测试卡的灯亮一下马上灭掉,上电保护了,测电源接口均无短路。查CPU供电部分,三个下管D、S极打对地阻值均为003。给北桥供电的下管G、S对地阻值均为003,我把所有坏的场管拆了。打主板上的G、S均短路。打PC-E和USB的对地阻值均正常。我觉的这块主板的桥是坏了。但不敢完全确定,虽然跟饼哥学了一个月,但自己学的还是有点菜。希望高手可以指点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打桥的阻值,好几个为011。不知道这个算不算短路。打北桥供电线圈为013。万用表一直叫。我自己感觉打二极管档会叫。直觉就是短路。饼哥说不一定。哎。

网友:
拆下MOS/电感看看,还断电路不,如果还路就查看一下北桥吧,

网友:
北桥坏可能性90%

网友:
打CPU AD线。只要有一根短路,那么桥肯定挂。

网友:
南北桥供电线圈13欧正常的吧。
带集成显卡2欧以上,不带集成显卡10欧以上都正常。
把管子拆掉后,PCB板上的G,S极还短路,是控制IC坏了吧。
因为G极和S极都会进控制IC,但G极不会进桥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