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位仁兄整过台达 dps-300kp

楼主(2009-06-22):
表现为:无+5vsb  ps  短接开机无反应,拆机无任何烧毁变色痕迹,300v正常,判断是辅助电路故障,用的是台达的独门暗器dna1002d,经测量后,感觉故障在辅助电路初级。初学乍练也找不到电路图,希望弄过的朋友指点一下。  管子有 p2na60  mps2222a  还有一个八脚uc3843b.
是那种台达有 三个光电偶的板子。

网友:
辅助电源都是大同小异的。找到辅助电源芯片,按照论坛上其他电源的电路图修就行了。多贵的电源都是这样修的。

网友:
先查一下3843的7脚电压,看是不是在12V以上.

网友:
按照检修开关电源进行3842,应该很简单,7脚正常就查光藕

网友(2009-08-06):
不知道楼主修好没有,我也碰到一个源兴电源,PS-6251-2h2,辅助电源用UC3843B,另外还有个TOP222P,搞不定。

网友:
用3843的电源一定要有辅助电源5sb要不然没办法,有5vsb后在看3843的7脚供电端(辅助变压器有一脚过一整流管到1三极管)不能直接在3843的7脚量要量供电三极管的E(一般是用PNP的,也有用NPN的则是C)极有无电压,如有再看3843的3脚电压是否在1v以下(大于1v是保护了),大功率管的相关电路特别是S极到地的小电阻(很小不道1欧)很容易烧坏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