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内存问题请教。

楼主(2009-06-22):
ASUS P5K板,四条内存插槽,有二条槽可用,二条槽不可用。请问是什么原因,应该查哪里,跟I/O(W83627DHG-A)有关吗?是不是北桥的问题?
听顾客说拆拔了显卡(不知有没有动过内存),后点不亮。检查发现有一条内存过不了,共有二条内存,二条都是好的,并且是插在靠近CPU旁的二个插槽可用,外二条不能用。诊断卡跑b1停住,或是61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北桥虚焊的原因 你试量一下每个槽附近的排阻的对地阻值是否一样 如果不同的话就很明显咯!!!

网友:
楼主两条还不够用吗???有两条能用就行了嘛!!!

网友:
检查内存槽是否正常。北桥到内存槽之间有无断线。内存槽旁边的排阻然后更新BIOS。要是还不好使北桥损坏几率大。

网友:
本来就用两条内存的,但用不了双通道。我看都是北桥的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