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我看看,可能是电源问题吗?

楼主(2009-06-23):
我有一845主板,精英P4IBMS,CPU是478的,上标1.5GHZ,1.75V,最近频繁死机,甚至开机就死,进BIOS,有时也死。没有温度异常的现象,电解电容也没有鼓包现象,已刷BIOS,没有解决问题,今天测试电压,发现12V电压只有11.5V,CPU工作电压只有1.4-1.5V左右,好像还有一点波动。请问,这两个电压值是不是不正常?准备这两天再找一个电源试试。

网友:
拔掉硬盘用启动盘启动....如果故障依旧就排除硬盘系统问题!更换BIOS电池,擦内存,换电源等!把范围缩小别人才可以帮你的!

网友:
先确保你的测试ATX是过关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在我发贴之前,已用了最小系统,只带一个软驱,一个内存条,一个显卡检查过,只是没有CPU假负载,无法从上面测VID,也没有对电源芯片测量。主要想知道478的CPU工作电压1.4V 会不会不正常?

网友:
先换电源,  CPU电压应该没有问题,板子问题

网友:
CPU供电电压值是个范围值
你可以先换个电源看看。

网友:
只接电源-主板-CPU-内存...进BIOS会死机吗?要多试几次......

网友:
电源12v也没问题啊我小于11v是可以的 死机可能是cpu问题 检查一下cpu温度吧

网友:
谢谢各位。今天花四十元买了一个长城ATX-2800电源,回家接上。还是频繁死机,只上CPU,内存,显卡,键盘,在BIOS界面下也会死。暂时不修了,继续在论坛学习。等修理条件具备了,比如有了带灯的假负载,什么的。再来修。也可以再买一个合适的主板,CPU,来升级一下。

网友:
先看看CPU散热风扇工作正常不?与CPU解除良好不?NB散热片有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查找问题的时候,主板是摆在外面的,所以很好观察。从BIOS界面里看CPU 温度也不高,也就是30多度,CPU风扇转动正常,北桥散热片温度感觉也正常,不知可不可能是CPU座,南北桥虚焊、接触不良,这是我担心的。这些故障会引起死机吗?

网友:
换个电源还不行就有可能是CPU座,南北桥虚焊的  原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