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sd 注意主菜單被鎖定

楼主(2009-06-23):
一台Philip 170T4 液晶顯示屏,按任何鍵都出現(osd 注意主菜單被鎖定),如何才可解鎖呢?請高手指點.

网友:
长按MENU键15S就可以解锁。OSD加锁和解锁的使用说明在显示器的说明书上就有。

网友:
我真是笨喔,多謝大人指導

网友:
PhilipCRT显示器和液晶顯示屏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----通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