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XB-HF769A有有上半部分显示

楼主(2009-06-23):
一AOC代工联想LXB-HF769A显示器,只有上边2/5的地方显示正常图像,下在的地方就是黑屏了,拆机发现场管4脚与高压包3脚通过一二级管连接,而连接二级管与场管之间的导线烧断了,我用一电线连接场管与二级管,一开机显示,我刚接的电线马上就会因温度过高,焊锡融化而掉落,
请问这是哪里出了问题,我换了场管还是不行。

网友:
检查场输出电路,应该是场输出一路供电电路有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换场块,应该可以解决

网友:
换了一个场管了,还是不行

网友:
前两天我正好修了一台和楼主一样故障的显示器
补焊就搞定了

网友:
场块负压有问题
-12V是从高压包出来的
负整流二极管耐压一定要高

网友:
还不行就换高压包

网友:
这个整流管要选快恢复二极管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