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天逸100A跑00不开机

楼主(2009-06-23):
联想天逸100A跑00不开机,电流上到0.96,南桥 北桥都换过了,故障依旧,不知道哪的问题,请大家指导指导!

网友:
不对吧,还像是CPU电源ic的问题,加加焊看看

网友:
已经加焊了,还是一样啊

网友:
cpu电压时钟这些正常不嘛,

网友:
是呀.查下CPU的供电时钟复位

网友:
高指点下吧

网友:
可能是CPU供电的问题//

网友:
你按下主板看下,是不是那拖焊了,我之前有台机器也是的,没次不亮了按按就好,南北桥CPU座都加焊过还是不行,就有时候两有时后不亮,最后没法只好换个板子

网友:
可能是CPU供电ic有虚焊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