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主板GA-K8NF-9 插上显卡不过内存???

楼主(2009-06-23):
主板GA-K8NF-9 插上显卡不过内存,不插显卡的话码可以走完,按键盘Numlock灯,有一闪的,说明电脑已经正常启动了。。但是一插显卡的话就在内存那里卡住不动了---跑C1。。这个主板是单桥的。。。是不是桥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呢。。。。我查了PCI-E 的供电,复位,都正常!!
我有好几块都是这个问题。。。。。求各位的见解!!!

网友:
桥虚焊的可能性很大。
pci-e是优于内存检测的,所以会当内存代码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。。。。。我拿一块去加焊桥试一下。。。。有结果再发表

网友:
换一块AGP试下,可能是你卡的问题,显卡不过也是跑C1的

网友:
我修过很多这样的.现大北桥的阻止.

    北桥有90%

网友:
谢谢各位。。。。是桥的问题,,加焊就好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加焊好了后,1个月又来返修的,最好办法就是拆下来重做。不过成本加大了。

网友(2009-10-25):
现在硬件这么便宜了,像我们这样没工厂级的设备,如果碰到桥的问题就直接换版算了,不然要是不稳定客户都会不相信我们的

网友(2009-12-04):
這種板是不是桥都很容易空焊啊~

网友:
单桥的板桥空焊的故障率太高了

网友:
换显卡试  还那样估计基本确定 了 就是北桥问题大

网友:
如果加焊过坚持用不了多长时候,那你不妨试一下在桥的上边加一个风扇 我们店里一般修过桥都加一个风扇
可以坚持用老长一段时间 效果可以呀

网友:
一般都压桥,我很少拆下来做,不过压了后,看看芯片上的风扇正常不,一般正常转,很少遇到返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