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故障主板CPU内存能过,但没有显示,上独立显卡也不能显示

楼主(2009-06-23):
一故障主板  钻石NB30-EC CPU内存能过,但没有显示,上独立显卡也不能显示    诊断卡代码为

26   会不会是BIOS有出了问题了 ???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:
IO有问题也会引起这故障

网友:
这块板,现在不能开机,,,真奇怪,,现把他强制开机 没有核心电压~~估计电源IC已经损坏,,
但是找不到这个电源IC,,,无法修呀    同行那也没有。。。

网友:
到底是不能开机还是。不来显示、
  不来显示有可能是北桥

网友:
是NF3的板子吧,很可能是桥虚焊了

网友:
是BIOS问题,刷BIOS吧

网友:
不是不显的吗?现在怎么又不能开机了,如果不显,就重做一下桥

网友:
集成显卡和独立显卡全都不显的话,先刷BIOS,然后做北桥。当然要确定全部工作条件都正常。

网友:
是的我同意楼上朋友说的建议

网友:
你的板子是板自带有显卡的?我有遇到过精英KT600的板子它是上独立显卡的,开机也是跑26但就是不亮机后面就查显卡供,果然是1.5V没有修好OK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