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希尔特580U能刷写T20的码片吗?

楼主(2009-06-23):
我在刷写这个码片的时候,左边操作项里面没有擦除按钮,我用的是编程器自带的软件
请问这个编程器能刷T20的这种码片吗?如果能刷的话应该要怎么做?

网友:
打开内存盖子找到24RF08  焊下来 580U 需要用到转接座 插上 读出芯片中的内容 。 用IBMPASS 软件打开 就可以读出密码了。 具体的操作方法网上有说明。

网友:
要擦除也简单 把读出来的文件 全部改成FF  再刷回去就行了,老版本的驱动估计没有这个功能。  下载最新的希尔特程序可解决。

网友:
编程器支持这个IC就可以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