杰微NF550A提示20 08从哪下手

楼主(2009-06-23):
诊断卡显示 20 08 按复位之后 20 0C 该从哪个部位入手

网友:
没人知道吗 现在复位 又出了个 20 10

网友:
不过内存,,,

网友:
测内存工作电压
压桥,压U座开机试一下

网友:
确定是不过内存吗 压桥和压U座没反应

网友:
内存供电1.8V正常

网友:
测量CPU的各个供电 还有测量内存的供电 时钟 VTT SP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