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触发掉电维修(图)

楼主(2009-06-23):
今天修到华硕的M2NPV-VM,南桥是NF-430-N-A3。
刚拿到的时候是触发掉电,拿掉P4小插头后就不掉电了,(掉电后马上又可以触发,不是电源保护,刚开始不懂)判断CPU供电部分有短路。前几天在论坛看到一个帖子,管子都是好的可能是小电源IC坏了,可以把3个上管都吹下来量所有上下管的G极电压来判断是哪个IC损坏了。吹下3个上管后,不掉电了,不过3个上管的G极都是0V,所有下管的G极都是12V,无法判断是哪个IC坏了。逐一比对每个小电源IC相同脚位的对地阻值,也是一致的。量了主电源IC的工作条件都正常,照理说应该换IC试下,可以没有这个IC可以换,型号是ADP3176。
请教师傅后,师傅说这样不属于电源保护,可能是某个地方的电压不够导致掉电。于是不上P4小插头去量主板各个地方的电压,结果发现CPUVTT1.2V没有。(插小插头就掉电,根本没想到是这个出问题)。给CPUVTT1.2V供电的管子有输入,没控制极电压。控制极电压由运算放大器LM324提供,量LM324供电正常,没有正向输入端电压,具体电路看下面的图。

发现正向输入端电压被Q2拉低了,追线发现Q2基极连到Q3的C极,而Q3的基极则通过一个电阻接到南桥,而电阻靠Q3一端有一条线进入内层,追不到。分析电路觉得这应该是个保护电路,于是将Q2取下来。CPUVTT就正常了,插上P4小插头也不掉电了,主板的其他供电也全部正常。
不过新问题出现了,全板无复位。因为时钟IC集成到南桥里了,只能上CPU和内存,良了CPU时钟,内存时钟,BIOS时钟和PCI时钟,IO时钟都正常,觉得主板始终电路大致没问题了。量IO37脚没有主复位输入,撬脚之后依然没有,觉得应该是南桥没有发出。
现在不知道该怎么修了,师傅说前面CPUVTT的电路,应该是南桥没有发出开机信号导致没有CPUVTT,应该换桥试看看,现在全板无复位也跟桥有关系。
现在就是几个问题不懂,希望大家能帮忙解答。
1。没有CPUVTT为什么插P4小插头就掉电呢?
2。Q3的基极电压是该由南桥发出吗?还是由我没追到的线发出的?如果南桥发出的话信号叫什么?
3。时钟集成到桥里的板子,电压都正常无复位该怎么确定南北桥的时钟正常呢?
4。到现在是不是该换桥了,还是漏掉了什么地方没有测?

网友:
1。没有CPUVTT为什么插P4小插头就掉电呢?
CPUVTT电压是必要电压,缺少电压会掉电
2。Q3的基极电压是该由南桥发出吗?还是由我没追到的线发出的?如果南桥发出的话信号叫什么?
从你的图上看是由南桥发出的信号,信号的名称应类似于CPU_VTT_EN等!
3。时钟集成到桥里的板子,电压都正常无复位该怎么确定南北桥的时钟正常呢?
南北桥的时钟正常与否,你可以测试PCI或APG相关针脚,内存槽的针脚!
4。到现在是不是该换桥了,还是漏掉了什么地方没有测?
按你图上看,应换桥试下~~~

网友:
楼主情况怎么样了??

网友:
NF4的集成的桥最易空焊,建议重做

网友:
先加焊
不行在换桥

网友:
LZ先换个好点的电源,以前我也遇到过开机掉电,拔掉P4小插头就不掉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