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0不能冲电

楼主(2009-06-23):
一台IBM  T40整机   芯片组:北桥82855PM     南桥82801DBM   显卡:ATI  7500
故障现象:不能冲电
维修:此机器是同行送修,同行说此机器就是不能冲电,它们把冲电电路的IC和三块电源管理IC都换了还是不能冲电,拿给我们让我们帮搞搞,拆机以后,发现冲电IC和三块电源管理都弄过来,于是就不用怀疑这些东西,如果它们坏的话,那换了就应该好,开始怀疑是它们外围电路有问题,用数字表仔细量,后来发现TB62501旁边的一个小二极管正反都没有阻值,那肯定是坏掉了,找了一个一样的板把那个管子装到这个板子之后,装上电池,插上可调电源,不到几秒种的时间就可以冲电了

网友:
不可能一理就找到那个二极管了吧.是怎么找的,过程说详细点啊.

网友:
学习了。看看也了解了一些了

网友:
做事还是毛手毛脚的, 写的不清不楚叫人怎么作答呢 老陈啊 不行啊

网友:
能把过程说的详细些吗?关键是维修心得。。。

网友:
没有道理啊 ,怎么能和开机电路有关系呢

网友:
呵呵!不理解,你要说是H8边上的我还信

网友:
应该说一下道理哦

网友:
应该说清楚一点啊,为什么就找到这个二极管,这个维修的过程与思路与大家分享一下嘛

网友:
是升压电路的二极管....

网友:
什么东西啊!也不讲清楚点郁闷   不理解  什么狗屁逻辑啊!

网友:
要的是维修心得和思路,谁要你你的结果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