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时间帮我做个试验

楼主(2009-06-23):
我手里的备用元件都是RT9202,带换过很多APW7057
但是群里的弟兄有几个说代换不能成功。
现在手里没有适合的板卡,求基地的兄弟手里备件较多的谁帮试验一下
RT9202、APW7057、ISL6520能否相互代换?

网友:
没有这样的管子,没法实验

网友:
时间是很充足的就是没元件可换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前两个可以代换,第三个换的话要改OCSET的电阻,其他没什么问题.

网友:
楼上说的有道理,顶一下

我认为不仅是这几种IC,其他很多引脚定义相同的IC,若想要代换使用,很多需要改周边的电阻。因为虽然某些IC的引脚定义相同,但是在不同电路,不同主板上设定的电压,开关频率不同。
所以,有的板子上,某2个IC可以代换,在其他的板子上,电路上,就不见得可以代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