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测试卡灯反复从跑

楼主(2009-06-23):
板子是方正代工板,MAOAJ152,,,测试卡跑c1....23....01..反复这样的c1....23....01,写过bios之后还是这样,,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下这个该怎么去维修?谢谢指点下,,

网友:
可以换IO试下

网友:
换跟条子,不行换IO,再不行,换桥

网友:
个人感觉和io没有关系,,,谢谢。。。

网友:
换IO,不行的话打时钟给北桥的频率有无偏频,最后换北桥。

网友:
结果还是没修好,不知道哪里的问题,,哈哈,,

网友:
换内存条 还有它的供电管,看看它的时钟 最后IO

网友:
谁说这样的故障和IO没有关系?我就遇见这样的情况换IO变好的,诊断卡循环跑码,IO就是一个怀疑的对象

网友:
门电路换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