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高手解决问题

楼主(2009-06-23):
NF4芯片的主板,南桥是和北桥整在一起的,还是没有的。维修的JS说是南桥短路造成的,开一会机,南桥温度升高了,就会变成无法开机,但是风扇各部件都在运行

网友:
那要看温度高低有多高,你这个故障估计也就是桥的问题
NV系列的桥故障率比较高

你没有提供其他检测数据,这能这样答复你

顺便提醒一句:我也是搞维修的JS!!这个论坛基本上是搞维修的 JS!!如果你不是搞维修的JS,一般是不解答你的提问的,因为你没有设备,不是专业的维修JS,说了怎么修你也不懂

网友:
就是,我们都是奸商。。。。

网友:
奸商那也要看是怎样的奸商,如果只是在价格方面的奸,那也无可厚非,但是如果纯属是技术上的欺骗呢,明明不是这个问题,却说成那个问题。我那块板子在别人这里测试是好的,而且最后发现,插上重启跳线就有同样的问题,即使是新的板子也是同样的问题,重启跳线拔掉就马上可以正常开机,我朋友也是卖电脑的,他说可能是机箱跳线短路造成的。而且我和那个JS直说的,如果南桥坏了,不要你退1分钱,包括维修的钱(他根本就没修好,应该说根本没修),如果没坏,你说怎么办,然后他就一直不肯说,就一定要说是南桥的问题。那这样的JS很专业么?

网友:
如果他没有修好,就收你的钱.确实不地道
我们不能就凭你的贴子里提供的信息,就给你下结论南桥是好还是坏

还有就是:如果LZ不是专业的维修人员,.我们帮不了你,因为你没有设备,不会测量等等

网友:
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实话  既然你自己都知道插上重启键就会那样  那你为什么拿去修呢  那你不是更。。。。

网友:
6L我和你说,拿去修是因为我妈拿去修,他根本就没吧这事告诉我,我是后来才知道的。重启跳线这个原因我也是很碰巧才知道的,因为之前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,所以换了块板子,新的板子用着是没问题,但是我按重启键发现美反应,打开机箱发现重启跳线没插,谁知道插上之后就出现和之前板子同样的问题,拔掉立刻正常,这时才想到有可能是跳线问题。所以朋友叫我吧之前的板子拿过去看下,发现无任何问题,所以我才会过来问。

网友:
楼主可以仔细看下主板有没有被维修过,如果桥被换过,你找JS也没用了。最后提醒一下,要是感觉主板有毛病,最好把主板从机箱里拿出来,用诊断卡去测试。

网友:
问一下维修店问你收了多少钱?如果才几十块的话那就算不是桥的问题也没什么。

网友:
赚钱不容易啊 一天要碰不到个人都得赔老本的 不要说人家都是JS  都要活命的

网友:
不是我说你LZ,你这是什么问题,说都说不清楚,只会怪JS,我们JS不容易啊

网友:
不是我爱说你,你提的问题什么跟什么啊,只会怪JS,我们JS修东西不容易啊

网友:
人家告诉你你又不信,又不会拿工具确认,在问下去也没用呀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