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L D865PERL主板FF

楼主(2009-06-23):
我有一快INTEL D865PERL主板 ,测试卡跑FF ,刷了BIOS ,还是FF, 个部分电压正常,请教高手,怎么解决下

网友:
这就是您发的求助贴?建议您还是移步去本版置顶贴《故障区发贴必读》看看再来发贴吧

网友:
座子是BGA焊接的,应该是座子虚焊了,865板子座子过上几年,就会虚焊,不行的话, 最好有带灯的测试下。 不行,就得加焊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