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6555主板开机跑b0重起动后就能正常进系统

楼主(2009-06-23):
MS-6555主板开机跑b0重起动后就能正常进系统,但是只要把电源线拔掉后放大半个小时后就又出现前面的“开机跑b0需要重起动一次后就能正常进系统”的现象,只要不切断市电220V就一直可以正常启动到系统。这块板送来的时候,是主板这个位置的一个2极管给烧掉了 烧的挺厉害。不知道各个师傅门谁见过这种情况?不知道怎么搞了,各个电压都正常BIOS也刷过了,没招了。。。还忘大师傅指教。

网友:
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 等待高手来解决。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电容造成的.

网友:
我也感觉是电容,,不防按这查查

网友:
会不和二极管型号不一样有关呢?二极管的供电到哪了,它是杂么烧得呢?跑跑电路吧?

网友:
换开机晶振和主板电池试试

网友:
应该是内存供电部分的一个二极管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