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1 进系统开机欢迎画面欢迎那两个字有点闪动!

楼主(2009-06-23):
T41 进系统开机欢迎画面欢迎那两个字有点闪动!  大家说是屏线问题还是显卡问题!在线等急!

网友:
一般是屏线或灯管问题

网友:
哎,个人感觉是屏线的问题,试一把,关键是我这个客户太难缠了,还有导够!

网友:
可能是 显卡 问题。。

网友:
按理说,T4系列的屏线坏的不多,虽然我感觉是屏线的问题,但是我还是先加焊显卡,期待ING!

网友:
进系统后字闪的位置正常吗?如果正常灯管应该没有关系,可能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屏线没插好呀!、拆开再插线。

网友:
是不是屏线有问题很好判断吧.灯管有问题整个画面都会有点抖动的

网友:
如果只有那一个介面闪的话
个人认为是灯管
你可以进PE看一下

网友:
显卡驱动问题,重装个驱动试试。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看一下,正常的话就是屏的问题,不正常就是显卡的事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