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去掉PS/2功能?

楼主(2009-06-23):
PS/2好像短路了,,就像一直按着某个键,,点亮后一直停在第一个画面,,,然后主板喇叭发出,,像一直按着键盘上某个键不放那种声音
我想把PS/2取消掉,,直接插USB
要把哪个芯片取下来吗?
芯片

网友:
不用,,PS2是由IO控制的!!!不防换个IO试试

网友:
没听说过,南桥控制PS

网友:
如果你用USB键盘还是这样的故障,就要换南桥了,一般换IO就可以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