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芯片焊接有什么技巧吗?

楼主(2009-06-23):
今天修了块板子,CPU供电下管坏了好几个。换了还不行。再换电源芯片。拆下来很容易,但是焊回去,怎么也焊不好。就是那种四周都是10个角的,形号看不清。好像是什么6566。我用风枪吹怎么也吹不好。弄了很久。实在恼火,把风枪温度开到最大,结果PCB板都次坏了。焦了。周边的线也吹坏了。很郁闷啊。本来可以修好的板子给我弄坏了。各位高手,有什么好的技巧来次这种小的芯片。请多多指教。谢谢啦

网友:
加助焊膏~~~~~~~~~~~~·

网友:
就是那种像BGA的那种?华硕现在板上特多!!那位兄弟有这种电源管理的PDF资料啊??我连引脚定义都不知道,看到就头大!!!

网友:
那是短脚的网卡和VCORE应用的PWM IC和驱动有的型号确实不好焊。清理好焊盘用风枪焊。有的脚没有连上可以用烙铁拖锡。别无它法。主要还是看焊工哦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的。看过赵老师这么弄过。觉的很简单。自己弄起来。却是这么难弄。技术还得再练练

网友:
一把台好点的焊台加好用的烙铁头,焊上是很容易的!!!!

拆掉当然还是风枪吹比较快!

多练吧!熟练后感觉很轻松!///

网友:
那位高手能出来说说这种芯片的PDF资怎么查吗??好像不好查,,谁有这种电源管理芯片的图纸??共享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