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谁知道HP19寸液晶如何拆解吗?(HP w1907)

楼主(2009-06-23):
有谁知道HP19 寸 HP w1907 液晶如何拆解吗?就是那种用压制工艺制造的那种,开关设计在上边的那款.螺丝没有就算了,居然连个撬的地方都有,研究了半天,除了把脚座拆了,其他的愣着就是找不到下手地方....请过来人指点
拆解

网友:
可以用手从在屏上轻轻的把壳往上提,只要有缝隙就好办了,如果连拆都拆不开,还是不要搞的好免得把屏给搞坏了

网友:
用电话卡!小心别把屏弄坏了

网友:
三楼的方法不错。。楼主试试

网友:
下方有一边一个一字的孔正好用一字起,直接橇开,很小的,看仔细点,是没有镙丝的

网友:
上图,在边的里面

网友:
对的,在画红圈的那2个地方有个扁的长孔,先用镊子倒着推进去,然后从下面开始掰开。我这有一台客户自己把整个面盖都翘破了才搞开的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两位,又学了一手。二楼的方法我昨天刚用过,拆了一台七喜的20寸的显示器,研究了半天,用电话卡没用,就是从屏边上往起提就下来了。

网友:
五楼的哥们挺搞笑的
头头像,越狱中最走运的家伙

网友:
方正的机器也是从屏边上往起提就下来

网友:
我是用两边带胶锺子,用手从在屏上轻轻的把壳往上提,轻轻敲一下外壳自然会弹开.外观完美看不到撬过痕迹.

网友:
8楼的方法是正确的。大家拆的时候多留意前框和后壳的连接方法。拆多自然就不怕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