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15液晶不通电

楼主(2009-06-23):
方正15液晶不通电按开关指示灯也不亮 拆机7N60B发热换了还是不好 不知道那里的问题了

网友:
是自激还是它激式的?    查下次级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先看大电解电容有没300v 如果没有 就查保险丝 滤波电容 整流桥 如果有 就查·7N60的周边电路

网友:
换个通用板,把问题缩小一下!

网友:
开关管烧了的话只换开关管是不行的,还有别的件也是坏的

网友:
电源部分问题,可以直接卖个电源模块 +12V _+5V  两路输出的就行
要想修好比较辛苦,你要先确认是不是高压板坏了,
当然,电源部分得先修好

网友:
这是个高压板 和电源板 连在一块的板,高压板和电源部分中间 应该有宝险一类的东东,看看是不是 这个坏了

网友:
开关管D极的尖峰吸收回路,G极的控制线路,S极的接地电阻.如果有光耦的查下反馈回路.最后把电源IC换掉.

网友:
开关管发热可能是负载有短路,或者是电源IC的工作条件没达到,开关电源在间歇工作

网友:
换电源IC,检查光耦,你这个现象可能是雷P的机器

网友:
断开高压板的供电,看看是不是由高压短路引起的

网友:
开关管坏了就一定要换电源IC

两样都换了再查一下电源的电阻和二极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