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F4主板虚焊问题如何彻底解决。

楼主(2009-06-23):
板子修多了碰到NF的芯片虚焊问题特别的多,以前手工做BGA成功率不高返修也大,现在刚买了BGA机器成功率到是很高,可问题是虚焊解决了返修率一直下不去。BGA加焊过的机器返修率特别的高,蓝屏,黑屏等等问题特别的多,难道板子除虚焊外还有别的问题忘有经验彻底解决的多提宝贵建议,谢谢了。

网友:
NF芯片就是这样 我绝望了 想当年VIA多好~

网友:
重做芯片,那后人为加大散热器或改善散热环镜

网友:
重新植
换芯片

也就这两种方法

NND
自己用千万不要用NV芯片组的板子
实践证明,这TNN的垃圾芯片组空焊的可能性非常大

网友:
因为有NF,BGA机器工厂才得以发展壮大嘛!!想当年VIA给了你什么?

网友:
本来以为买了机器修复率上去了,没想到返修率下不去一样没用。

网友:
要是返修的,我就叫别人换NF芯片了。不然就是又修了。或者直接桥坏了。

网友:
nf是独桥板多,独桥板工作量大,发热量高,时间长就会空焊,摸摸现在NF桥上面的散热片就知道为啥NF芯片组的板老是出问题了,

网友(2009-09-20):
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,这种桥返修过几次后,桥也会报废掉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。

网友:
好像是nf 的桥材料的热膨胀系数不一样才出现的 好像没办法 nf双桥的一样虚焊很多

网友:
新搞的机器也会返修率高?我一土炮,上下加热的,加焊的不多,返修的暂时没有,觉得你的焊膏不好吧,锡没有溶充分,我用固体松香加焊的,下面280,上面250,桥能用了还加热一分多钟我才放手的

网友:
其实NF的性能很不错,自己的用NF的就对了,不过要自己改造散热.VIA和AMD自家的芯片感觉很垃圾,特别是AMD的770系列北桥,你看那芯片面积看那芯片的厚度,我看着都心寒.

网友:
现在这种桥最好不要蒸,时间长点的能挺过一个月,要不用一个星期又会虚。
我上次给别人蒸的两块板子后来居然点不亮了,不通电,汗

网友:
现在这种桥最好不要蒸,时间长点的能挺过一个月,要不用一个星期又会虚。
我上次给别人蒸的两块板子后来居然点不亮了,不通电,汗
引用 网友A:

我怎么 能好几个都点不亮了,,不通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