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3H

楼主(2009-06-23):
一台华硕F3H接上可调电源!~待机电流3.6V明显有短路,拆机有一MOS击穿!
换后开机电源跑到0.2掉电!再开!~电流从0.02跑到0.24一直这样循环跑!
请各位是那里的问题!

网友:
主板上可是不是还有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公共点有个MOS也击穿啦!换了还是一样!

网友:
量量各分组供电正常不?估计哪个分组供电还是短路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