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930B白屏,

楼主(2009-06-23):
三星930B白屏,换通用板还是如此,后查得屏供电保险烧坏,换一0欧电阻,插上视频板,高压板后指示灯一闪一闪的,暗屏,去掉屏线后点亮灯管,为白屏,会不会是屏电路的事,
暗屏

网友:
屏供电不插时为1。5V,插个屏线3。3V,1。5V,2。6V来回跳变,此电压通往AUO-020主控芯片,怀疑此芯片坏,

网友:
屏上面有短路,需要查出来才行。

网友:
测量一下屏电源输入与地之间的电阻值 看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用3.3V的还有脉冲芯片,电压跳肯定是有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