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1显卡怎么焊接

楼主(2009-06-23):
一台T41显卡空焊,。。是7500的芯片。。。芯片四周全是胶,用脱胶剂也洗不掉。。上BGA机加热芯片怎么也取不下来。。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处理这种情况吗?

网友:
本人也遇到类似问题,期待高手回答!

网友:
胶点的太多的话,确是比较麻烦!!

同样也期待高手的好方法处理此问题·!

网友:
前天接到一台T4的机器,显卡问题,拆开一看,三个桥全部打了黑胶,眼前一黑。
不过没办法了,硬着头皮干了,结果上了BGA机后,发现三个桥锡全爆出来了,
最后只有把三个桥全部拆了重做,今天刚把全部焊上去了,也幸好点亮了。遇到这种板子真是头痛啊。

网友:
楼上 很强大啊 三个桥重做了 都还能点亮

网友:
温度差不多了之后 拿一字螺丝刀一锹  ok  很简单  呵呵

网友:
用刀片一点点刮掉不?

网友:
IBM这种机器
红胶一般都好做(用风枪加热,用刀片一刮就掉)

黑胶用到片切掉就好(不要用力太的,会把线弄断)
要是灌了黑胶就比较麻烦(BGA焊台取芯片时一定要上部温度要多调高20.C)
弄不好就会掉电断线(掉点断线3-5个接线没问提,太多就抱费)

网友:
用风枪加热,是红胶的话加热开450C要是白胶的话,加热3至4分钟即可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