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-VK8TM(MS-7102 VER.1)主板时钟芯片是什么型号

楼主(2009-06-23):
我是一个新手,之前主板不能复位,检查了电压都正常,故怀疑时钟芯片坏了,拆下了时钟芯片,现在不知道这个主板的时钟芯片是什么型号了,望知道的朋友说一下
芯片

网友:
你检查哪里的电压正常? 一般都是电压不正常,先查各供电吧。把原来的时钟芯片装上。

网友:
就是不知道原来的始终芯片是哪个了?

网友(2009-08-21):
ICS ca431854
V星给联想代工的。

网友:
看看IO怎么样,我的一块就是IO坏了,换之后就好了

网友:
跟时钟没关系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