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芯电源引起的主板不能开机

楼主(2009-06-23):
今天遇到楼下一电脑有问题,我去他家看了,发现不能开机,看到主板有2个电容爆浆,怀疑只是电容引起的,拿回家换了电容结果故障依旧,后来又怀疑电源有问题,于是找来一个好的电源插上,还是一样的问题。。。正在我无头绪时,无意间发现一个小线索,当电源只插20针时,主板能开机,插上4针时,主板反而不能开机了。。。 于是我想到了会不会是给CPU供电的那个块子坏了,拿来万用表一测,2个管子坏了(新手还不知道叫什么名字,型号是70l02h)   我家里一没有这样的管子,找了很多坏主板才找到了P75N02LD的管子来换(没测试稳定不),没想到还真的可以了。。。。。
可能大家都对这样的毛病感到不陌生了,不过对我来说,还是又长了一点经验

网友:
不错不错 顺便告诉你 一般的MOS在主板上用的都是NPN的 所以一般都可以代换 不用去找一样型号的
加油

网友:
楼上说的NPN是什么意思啊??不是三级管那来的什么NPN???场效应管只有P  N沟道之分!!可不能乱引导啊!!!!

网友:
MOSFET只分N沟道和P沟道,没什么NPN和PNP,因为场效应管只有一个PN节.

网友:
不好意思,经测,P75N02LD不能使用,希望没有误导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