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0开机四短四短报警

楼主(2009-06-23):
一台IBM T40开机就四声短响。连续四次,内存换过。都一样。不知道是哪问题。望高手帮助。

网友:
键盘下面还有个内存,看是不是那个内存松动了。

网友:
應該是記憶體沒裝好
檢查一下並清潔腳座

网友:
可能是内存没有检测到或显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