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电源DPS-430DB A怎样硬启动工作

楼主(2009-06-23):
台达电源DPS-430DB A怎样硬启动工作
此电源为服务用的电源;标签上写输出只有+12V的35A,+5VSB的2A;
现打算改为低音炮12V供电用!
插上电源后里面的风扇转,插口共有19个引脚,有2个插脚有5V,1个插脚有12V,2个插脚有4V,1个插脚2.5V,其他脚基本无电压!4个大引脚为+12输出脚!将其中的15个脚逐一用100欧电阻对地都无法起动...
求各位大侠指教....

网友:
跟台式机的ATX电源不一样...一根线也没有

网友:
台达,又是台达。这两天问台达的人太多了。
看来楼主是淘电源来玩的,可惜服务器电源不好搞啊。以前有人发过类似的帖子,据说要专用电路控制才能控制。从正常途径激活电源就没有什么好办法了。我有个馊主意,首先找到光耦,一般是3个。找到除了两个连接tl431的第三个光耦,这个就是控制开关的。把光耦的高压侧短接,电源就能强制启动了。但这样就没有了过压、欠压保护,稳压还是有的。如果要求不高,而且电源用料好,估计可以长时间正常使用的话,用在低音炮上也可以。

网友:
多谢指教!
是将光耦的3,4脚短接还是1,2脚短接?

网友:
光耦的高压侧,应该叫3、4脚吧。反正你两边短接,只有一边会有反应的。

网友:
短接错其他的光耦脚不会烧东西吧?

网友:
会烧的,三个光耦一般都是靠在一起,所以你必须要跑线路确认。其他两个光耦都是连接tl431的,找到就可以了,简单。

网友:
共有几个TL431..

网友:
拆开看了...共有5颗光耦,其中四个是电路板两面面分别有两只...只独一只的那光耦短接过高端无反应....

网友:
我再拆了另一种台达DPS-450DB...也是一样!里面有5只光耦....望各大侠指教!!!

网友:
跑电路吧,没有什么好办法了。跑死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