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761GX-M754集成显卡进系统前重启

楼主(2009-06-23):
插独立显卡不会,谁能给个维修思路?我没修过这种主板的

网友:
驱动没装好 ··

网友:
同意2#意见,另外,集成显卡对内存条的质量要求高一些,换根条子试试。

网友:
一般集成在北桥内,

网友:
查查北桥供电,如果有示波器再看看北桥供电的波形是否有杂波。如无就换掉滤波电容

网友:
建议北桥加焊,曾经碰到过BQ虚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