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明基Q7T4 RTD2023+MTV512 MCU程序

楼主(2009-06-23):
此机是转修机,听顾客讲述,以前可以开机,但变成白屏,经别人刷过MCU程序后就开不机了,我曾试过几个MCU程序,也开不了机。现在向各位兄弟求救!谢谢各位帮忙!
该机是用RTD2023+MTV512方案,屏是M170EP01   V.2

网友:
这个写程序不是很方便,有程序也不一定能写进去

网友:
该机子是一体化的,是屏电路和驱动板二合一的哦!

网友:
我这儿应该有,是用编程器读出来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版主,你拥有几个版本的程序呢?谢谢!

网友:
用ISP可以直接刷进去. 修好过两台.程序小王老师那里有.不过我遇到的故障是直接不通电.按键板上有3.3V电压.刷进去以后故障直接排除.

网友(2009-10-09):
程序还在么?有谁可以共享下啊?

网友:
明基Q7T4 RTD2023+MTV512 MCU程序

Q7T4-BBC 屏M170EP01 屏线无驱动屏一体板 MCU MTV512GMV.rar

网友(2010-03-27):
我的也是开关有电压,但指示灯不亮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