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柏V3000

楼主(2009-06-23):
AMD系列的,点不亮,直接加焊北桥。   最近夏天了,不加散热架的,坏的很多,修个500

网友:
等着返修吧,这机器没搞头,风扇接直通

网友:
AMD建议风扇直转

网友:
风扇直接上直转也会回的.在北桥那里贴上导热垫.最好建议客户买个底座,不然.够麻烦的,,

网友:
能熬过夏天,此机还能用一段时间,设计问题

网友:
一玩游戏显卡肯定挂,这机器设计得太牛了,显卡温度可以达到120度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修了很多V3000都是北桥虚焊

网友:
500元呀?我做个BGA才收200元呢。郁闷,没法混了。

网友:
一定要处理好散热啊!

我都返修怕了.

网友:
500元呀?我做个BGA才收200元呢。lz太牛了
.

网友:
通病,设计问题。返修到怕,不知那个高手有妙招。

网友:
刚修的V3000 夏天难熬过去啊。哎这个机器真是返修率 极高啊。

网友:
不是显卡么

网友:
谁有绝招能解决这个散热问题,说来听听

网友:
在修好后一定要客户买多一个笔记本散热器,这样的我想笔记本里面的温度可以下降差不多十度了,这个机器在正常开机十多分钟后显卡的温度就达到了70多度,CPU,才48左右上下,

网友:
V3000 通病 加电不开机  都是显卡坏 作BGA 温度加高点 OK

网友:
在北桥上面加个铜片,会好一些,我试了一个,挺好的,

网友:
在北桥上加个金属散热片再上紧罗丝。

网友:
上面的老兄说的对
准备做反修吧,建议
最好把CPU风扇从USB那接跟5v线吧

网友:
我记得的都是加焊显卡,你们都说是加焊北桥,下次拍个图给大家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