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1 无CPU供电维修

楼主(2009-06-23):
一台T41原故障是不开机,发现是网卡短路,拆掉网卡后,可以通电了,但没有CPU供电。
测3205的工作条件,发现14的PG脚为低电平,其它条件正常。14的PG由U29 1845提供,但1845控制输出的1。8V和1。2V都正常,换掉3205和1845,还是没有没PG输出。高手们修过这类故障吗。

网友:
我觉得有岗巴主板的网卡焊回去,ibm的有的取了网卡开不了机的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丢了吧,这问题好象没有人修好过,
SONY 机器也是这样,  只要有1845 的板子,都会发生CPU 没有供电
不知道为什么
我碰到好多,没修好过
你要修好了和我说一下,
谢谢了

网友:
看原理说明应该很简单,1845 7脚产生PG后,3205就可以工作。但想不明白,1845输出电压都正常了,为什么不产生PG呢?自己分析一下,应该有地方把1845 7脚的PG拉低。但查电路图1845 7脚的信号只到3205 的14脚啊。请高手帮分析一下。

网友:
14脚是3205自身的一个PG信号,本身与1845的PG输出是没关系的。
工程师们把他们连起来之后这就实现了双向控制,即有一路不正常就两面全关了。
看见很多人误把1845那个PG信号当成3205的开启条件。

这种问题你没耐心查的话,把CPU供电那一路元件全换了 肯定好的。我修到过比较特殊的也就是CPU电感坏引起你那个问题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学习 了

网友:
14脚是3205自身的一个PG信号,本身与1845的PG输出是没关系的。
工程师们把他们连起来之后这就实现了双向控制,即有一路不正常就两面全关了。
看见很多人误把1845那个PG信号当成3205的开启条件。

这种问题你没耐 ...
引用 网友A:

兄弟说得有道理。

网友:
把3205 后级2个驱动芯片也一起换了/
引用 网友B:

下一步重点在3205这部分,之前一直把精力研究1845 之部分,看来思路不对。

网友:
多追下电路嘛。。3205很容易坏的。

网友:
ADP3205很容易坏的,电感也有可能

网友:
楼上的说的不全对,可以先把那一脚挑起来,看1845输出是否正常,3205正常工作需要PG信号,但同时3205输出PG信号,(CPU电压正常后)

网友:
T4不出Vcore,它的MOSFET Driver芯片ADP3415坏得比较多,另外有个特殊的地方,就是PMH振荡电容也会导致不出Vcore。

网友:
楼主查下PMH4的25与26脚之间的电容及电阻《RC振荡电路》这个电容有问题会出现没有CPU供电的

网友:
电容坏了有可能的。反面IBM芯片下的小电容看看有没有问题或都是碰掉了。

网友:
3415坏了吧

网友:
哇,一个问题有这么多思路,学习学习

网友:
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

无边思绪 -4

网友:
H8,一个电容坏了. 后面的...最下面
角上